12层板叠层设置

楼主(2012-05-25):
请问下面两个叠层有区别吗?或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叠层1:
top
pwr
gnd
s1
s2
pwr
gnd
s3
s4
pwr
gnd
bot
叠层2:
top
gnd
pwr
s1
s2
gnd
pwr
s3
s4
gnd
pwr
bot

网友:
应该一样吧。看不出

网友A:
    一定要3个PWR层吗,我认为这两种叠层都不好,如果把一个PWR换成一个GND会好叠。
    TOP->GND1->S1->PWR1->GND2->S2->S3->GND3->PWR2->S4->GND4->BOTTOM,做成对称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3个PWR层吗,我认为这两种叠层都不好,如果把一个PWR换成一个GND会好叠。
    TOP->GND1->S1->PWR1->GND ...

z这个叠层果然很好,不过DC种类太多,2层不够分割。

网友B:
    你那两个叠层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一个从上往下看 另一个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两个叠层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一个从上往下看 另一个反过来了

是啊,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调换是否需要更改之前做的阻抗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调换是否需要更改之前做的阻抗控制?

不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