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Q,是不是开关作用

楼主(2012-05-25):
(图片)

网友(2012-06-28):
我想叫调整管应该更准确一些~
% w) c* ~; @+ ~7 x8 tVCTRL_B电压下降,就使调整管管压降也降低,于是FEB_VDDA电压被提升;如果VCTRL_B电压上升,就使调整管管压降也上升,于是FEB_VDDA电压被压低,结果就使FEB_VDDA电压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