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不成功????

楼主(2012-05-25):
如下图所示灌铜不成功的提示是什么意思?将灌铜的线宽减小也无用,奇怪的是相同的设备底层能灌铜,只有顶层灌铜不成功。

网友:
这个是文件中某个地方有问题,你可以将普通框的大小逐步的放大或缩小,检查出哪个区域有问题,再解决!

网友:
最好是上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