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新建的器件 丝印层颜色设置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25):
RT 最近用pads 2005  建封装,建的封装丝印放在丝印顶层,《2005软件默认 丝印层颜色是黑色的》更改好丝印颜色为灰白色后保存封装,为什么我再次大开这个封装的时候 丝印层的颜色还是默认的黑色呢?怎么解决啊?

网友:
把你的颜色管理器中信号层和丝印层颜色截图看看

楼主:
你说封装编辑器里面吗?
还是软件工作环境的界面?
我原来是封装编辑器默认是黑色,建了封装改了颜色保存了,第二次打开也是黑色,软件里面的颜色改了再画封装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封装编辑器里面吗?
还是软件工作环境的界面?
我原来是封装编辑器默认是黑色,建了封装改了颜色保存 ...

layout里颜色管理器 或者上传PCB 不然没法明白

楼主:
已经解决了,设置好颜色保存为启动文件,下次打开的时候选设置好的启动文件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