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电源引脚滤波电容放置

楼主(2012-05-25):
   芯片的电源引脚通常放置小电容滤去电源中的高频信号,在Layout 时要将电容尽可能的靠近芯片电源管教,当电容和芯片不在同一面时,电容和芯片应该公用一个过孔;在同一面时,电源输入应先经过电容再打孔接到电源平面,那这里芯片的地是不是也要采用这种方式,即先经过电容再打孔到地平面,还是直接就就近打孔入地平面了?我理解是就近打孔入地,但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就近打孔接地啊,你过电容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