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orCAD建立元件库的时候 怎么画填充的三角形

楼主(2012-05-26):
比如 NPN PNP 二极管等有个填充的三角形 虽然这个三角形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为了好看 所以感觉还是画三角形好 请教下怎么画这个填充的三角形

网友A:
要封闭的图形才可以填充,如图示!!

网友:
    用shap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封闭的图形才可以填充,如图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