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在电源层分割出一块地吗?

楼主(2012-05-26):
而且隔壁层也是一整块地。

网友:
当然可了,前提是不影响电源的载流能力,不跨分割

楼主:
有一组信号隔壁层是电源层,作为这组信号的参考层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不行就就在此电源层上割一块地给他们做参考。

网友:
    很正常吧,要是GND层切一块Power才觉得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