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hape怎么删不掉啊,还有文字显示

楼主(2012-05-26):
大神们帮我看看,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都不愿意帮我回答问题

网友:
确实没看出说的什么~~!

网友:
英语的意思是,错误的选择,命令将终止~~~

网友A:
这个要上PCB才能搞清楚是什么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上PCB才能搞清楚是什么shape

这个SHAPE是ALTIUM designer中的覆铜区域,转进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