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钻孔层对问题

楼主(2012-05-26):
如题,我画的一个六层板,设置了从TOP层到第四层的钻孔,可是布线的时候打孔打不出来,不能在第四层布线,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
层设置如下:

VIA设置:

钻孔层对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各位大虾看下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你这孔设置的,,无语了都。。。也不问问板厂能做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孔设置的,,无语了都。。。也不问问板厂能做出来不。。??

没事的,我只用了其中的三个而已,很多都是没用的

网友B:
    请确定设计规则 ROUTING里面

网友C:
    你准备做几阶板?

网友C:
    钻孔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确定设计规则 ROUTING里面

    是的,里面的ROUTING层里面没有设置好,加上第四层就可以布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对有问题,

    嗯,我检查了,已经修正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准备做几阶板?

6层,4个布线层,2个平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