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2-05-26):
protel   DXP中画好的PCB文件,原先是0603的规格,现在想把元件修改成0402可以吗?请大侠指教

楼主:
如何修改,请多指教?

网友:
....................
你在原理图中对应元器件封装名换成0402的,更新下不就行了【前提是你有0402的封装】

楼主:
PCB己完成设计了,现在就是想把0603改成0402

网友:
4楼的就是正解了,PCB设计完成?你封装一改布线应该也要重新拉吧,按照4楼的方法改掉封装后重新导一次PCB进去就行了,然后再稍微改下布线。这样的改动应该不会影响原来的布局布线的,很方便的

楼主:
我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文件。

这个都是最初级的问题,网上答案一箩筐,要学会自己搜索找寻答案,
尽量避免在这里耽搁热心者的时间

最直接的老师,找本初级书看看;用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变换关键字查找答案

当前论坛里可参如: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初创】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3&fromuid=4169

即要学会用全局修改的方式去处理文档(前提是要有相对应库的连接,库的有效性需要你自己去找答案)

网友:
没有原理图啊,你直接选中元件打开属性界面,把封转改成0402就行(前提是要你先在所含库里添加了0402封装)。批量的也可以,选好元件后,在PCB界面右下角有PCB的快捷菜单里面有个PCB inspector,改掉封装就好了,建议还是多去看看教程先,能更好的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