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对地电阻?

楼主(2012-05-26):
哪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图片中的电阻和磁珠以及电容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补发图片

不好意思 补发图片

不好意思 补发图片

网友:
0R电阻接在这里肯定不对,磁珠和电容是为了过静电和减少辐射而需要的。

网友:
同楼上!!!0电阻就是对地短路了啊

网友:
0R电阻应该是PCB时用来留出位置用的

网友:
信号线上的磁珠是用来抑制电磁辐射的,接地的磁珠是用来做地隔离的。
0r电阻应该是有问题的。
7pf的电容应该也有问题,USB2.0要求信号上的寄生电容要小于10pF,7pF太大了,会导致眼图变差的。

楼主:
多谢大家!那个电阻位置应该i也是电容,电容是用来作用EMC的!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到好多电路中有1M的电阻,那个OR的应该是1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