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动布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26):
想问一下pads如何设置部分器件或者部分区域或者部分网络自动布线,就是不全局自动布线

还有怎么手动布好一些线,剩下的自动布线,在哪里设置?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都不愿意帮我回答问题呢?

网友:
大哥 ,今天星期六, 都休息去了,从来不用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A:
楼主的头像好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头像好恐怖啊

区域部分自动布线怎么设置

网友:
从来不自动布线和局部自动布线。
我都是用交互式布线。

网友:
楼主的疑问我也有,哪位大虾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区域部分自动布线怎么设置

自动布还是用allegro吧,PADS你得找个CCT自动布线器接上再用.本身的那个就别用了.CCT自动布线器本身默认就保护已走的线,你要区域布那土办法是把routekeepin缩小到你要布的区域上试试,严格来讲是要按网络选择来布.( 我不知道PADS的设置规则能不能带到CCT里面,你可查查相关资料)
allegro的自动布线用好了,是可以省去很多人力物力的, 它的自动布线可以编程来设定,以最大可能性地接近设定者的意愿.其实板子复杂度不高的话,用默认的smart来自动布就OK了,无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还是用allegro吧,PADS你得找个CCT自动布线器接上再用.本身的那个就别用了.CCT自动布线器本身默认 ...

ALLEGRO我也用,就是感觉不太普遍,而且有点麻烦,所以不太喜欢用

AD的自动布线功能分的很细,区域布线,元件布线,网络布线都行,但是AD的布线没有PADS的动态布线好调整线

我就是觉得PADS的动态布线好调整线,所以想学下自动布线,布好之后用F3调整比AD来的快,还是谢谢你了哥们

网友(2013-03-14):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还是用allegro吧,PADS你得找个CCT自动布线器接上再用.本身的那个就别用了.CCT自动布线器本身默认 ...

    求CCT自动布线器软件!

网友:
    楼主pads一般不自动布线,都是手动布线然后作调整。走线,修线(shift+s)的时候可以开启推挤功能,比起ad的修线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