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了这个板子,高手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26):
   最近无事自己找了个音频的板子来画,用AD9画的,不知道处理得对不对,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半成品? AGND

网友A:
我下载下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下来看看啊

期待高人的指点

网友(点评):
简单的板,何不把sch一并上传?便于初学者查看。最好发完成板上来,半拉子活能说明啥呢?

网友B:
整体布局还是蛮不错的,不过有是些小细节,C2是用来退耦的,电源要先经过电容,再到IC,那几个插件电容有机会的画,方向搞成一致的,生产就比较少差错了,我就看出这么多,呵呵

网友C:
新手画的,很多电容没放好是个问题,AGND和GND也没有分割好,板的大小外观也没定义,还有不少线还没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画的,很多电容没放好是个问题,AGND和GND也没有分割好,板的大小外观也没定义,还有不少线还没联上。

那些电容没放好啊?AGND跟GND我也在铺铜的时候隔开了,那几根没拉上的事跳线,做的是单面板!能不能具体些!还是不是很清楚错在哪了。

网友(点评):
明白了,原来楼主的 GND AGND 等没有连接的网络都是用跳线连接的。 “本人有2-8层板布线经验,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297548481” 这个是楼主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布局还是蛮不错的,不过有是些小细节,C2是用来退耦的,电源要先经过电容,再到IC,那几个插件电容有机 ...

一画起来就疏忽了这个问题了!谢谢指点

网友D:
已确认是我这面想当然操作导致所谓的下面现象,文档正常,altium正常。(原来是有“魅力”的个人操作导致)
下面内容无效:

*****************************************************************
神奇的protel变种,神奇的的altium。
国内到底有多少的 protel 变种版本,会有神奇的现象,另altium难以应付?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单面板中 局部网络没有鼠线连接(显示所有鼠线操作后仍不能显示)?是操作不当还是其它原因?
(新建空PCB后智能粘贴原pcb内容后,鼠线显示正常
_能显示鼠线线 因被隐藏的对象没有被复制过来 网络未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神奇的protel变种,神奇的的altium。
国内到底有多少的 protel 变种版本,会有神奇的现象,另altium难以应 ...

呵呵,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盗版

网友(点评):
不是盗版的原因,厂家故意让大家学习使用软件以扩大市场范围。我指的是那些后期修改(如“彻底”汉化)导致的问题。大面上的通用crk版本和原版无明显区别(尽管altium会说不同,多是障眼法)

网友(点评):
和这个有关系?(是国内改版的太过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些电容没放好啊?AGND跟GND我也在铺铜的时候隔开了,那几根没拉上的事跳线,做的是单面板!能不能具体些 ...

GND,AGND已经分别铺铜连起来了的了,只是有几根线是跳线而已,我做过DRC检查了,没发现未连接的信号线了啊!只是这个事音频板,他们总说我处理得不好,我也不知道错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奇的protel变种,神奇的的altium。
国内到底有多少的 protel 变种版本,会有神奇的现象,另altium难以应 ...

GND,AGND已经分别铺铜连起来了的了,只是有几根线是跳线而已,我做过DRC检查了,没发现未连接的信号线了啊!只是这个事音频板,他们总说我处理得不好,我也不知道错在哪了。因为这涉及到产品的保密性,所以是不能随便把原理图上传的。望能理解

网友(点评):
此板保密性意义不大,不方便提供理解。其实你现在和公开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点评):
“最近无事自己找了个音频...” 被这个“无事”忽悠了,还以为是你的练手板。不过像这种半成品让大家评价有点不公道... (本以为可以让初学者作为普通案例看的,现在看无望了)

网友(点评):
点评有误,请注意鉴别无效言论。请见谅

网友(点评):
最新结论:此完整板可以作为初学案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GND,AGND已经分别铺铜连起来了的了,只是有几根线是跳线而已,我做过DRC检查了,没发现未连接的信号线了 ...

我来看看

网友A:
这个板子的铺铜很重要,你把覆铜删掉了?怎么看不到覆铜

要从GND和AGND来判断是否会噪声干扰,你的输入输出接地网络最好单独接地,之间不要互接

而且输入输出尽量分开,电源的位置放的好像不是很好哦,而且在几根差分线中间,可以往输出端靠。

还是把地处理好吧,不知道你是否用了AGND单点连接。为什么板子右边剩那么多?

你的GND:

你的电源部分:

网友(点评):
蹄子:我这面显示所有鼠线效果是我截图的上部分效果,你的可以显示吗?还有其它设置影响显示吗?你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铺铜很重要,你把覆铜删掉了?怎么看不到覆铜

要从GND和AGND来判断是否会噪声干扰,你的输入输 ...

哦!明白一些了,那您觉得电源部分怎么布局好些呢?AGND单点接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右边部分是不能不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盗版

真的有区别的,之前我在公司的时候用过正版的,用盗版的很多时候都没问题,但偶尔会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呵呵,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只能反馈我这面的使用情况供参考:两年的正版和demo版(和正版2字节区别的版本)之间切换操作没有发现区别_此信息仅参考。另我上面原因已知,很感“意外的原因”,非AD或档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奇的protel变种,神奇的的altium。
国内到底有多少的 protel 变种版本,会有神奇的现象,另altium难以应 ...

鼠线显示有两种:一个是VIEW下面的connections,show all,一个是“L”键进去的查看层的connections

还有其他的特别方法,比方说鼠线的颜色设置以及PCB面板中NET的个别网络隐藏。

我用的是AD09S,他的的那个鼠线是连接覆铜网络的鼠线。他把覆铜去掉了,鼠线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点评):
原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view/connections/show all “不显示”鼠线原因已知(非AD软件故障)。想不到会是这个原因... ^_^ ^_^

网友(点评):
铺铜过于草率,铺铜间距偏小

网友(2012-06-27):
期待高人解析,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