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样做批量封装

楼主(2012-05-26):
pads怎样做批量封装,
我想把公司的元件重新封装与公司物料编码连接,怎么批量封装元件,比如0603电阻不同阻值批量封装.
属性批量加入,不一个个加

网友:
value是 在做原理图时附加上去的属性,把那些相同的一起选中附加value即可

楼主:
我想封装分开,到BOM时把编码导出

网友A:
使用Dx,然后 Dxdatabo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Dx,然后 Dxdatabook

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x,然后 Dxdatabook

 Dxdatabook.有视频教程不,DxDesigner也没用过.和PADS Logic一样吗.

网友:
觉得PADS9.4特推DXDESIGNER,不知大神说说,他和LOGIC区别

网友:
和LOGIC 完全两个东西,用他的话同步不方便,就有点像用ORCAD 和POWERPCB 一样,不过DXD 有个好处就是每条线的颜色可以单独定义,就像LAYOUT 里面定义不同网络部同颜色一样, 再就是他还有个好处就是CAE 封装可以缩放!!这个很有意思,

再一个就是可以用DXDAT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