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的字体一般用几号字体大小比较合适

楼主(2012-05-26):
丝印层的字体一般用几号字体大小比较合适

网友:
大器件用大的,小器件用小的

网友:
楼上的不会是盗墓小说迷吧

网友:
    一般能做到 字高28mil 线迹5mil,宜大不宜小

网友:
    30 30 0 6 0
45 30 0 6 0
两种都可以哈

网友:
    3#字  30 30 0 6 0

网友:
    20*25mil线宽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