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为何不同

楼主(2012-05-26):
我在一个四层板走线时,为何在顶层放置过孔没碰在一起,但在底层碰在一起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上传资料。

网友:
    没图没真相,你还说不清。。

网友:
    想和你一起学习解决问题,你也不上传资料,无语。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上下孔径设置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关闭了DRC

网友:
    过孔 不知道了 。焊盘就是设置焊盘形状那里没设置好

网友:
    上下层的过孔焊盘设置的不一样大,要修改下底层过孔焊盘!

网友:
    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