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ee7.9.2

楼主(2012-05-26):
win7每次安装ee7.9.2,在安装volar重起后都会出现如下图,导致不能进行安装

网友A:
装7.9.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7.9.3试试。

多谢回答啊,但是这个软件好大,而且还难找到,补丁之类的也难找的不得了,也不想再下载了,伤不起啊

网友A:
可以尝试用管理员模式并且开启XP sp3兼容模式试试。
我没在win7下装过7.9.2,只装过更老的2005.5.装的时候会报错,但是可以进行下去。最后完成后把安装目录里面的注册表文件挨个点一遍就能勉强用了。

网友B:
我在win7下装没问题,不过我先把杀毒等关掉,回头再设定下杀毒排除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用管理员模式并且开启XP sp3兼容模式试试。
我没在win7下装过7.9.2,只装过更老的2005.5.装的时候 ...

只有你说的开启xp sp3没开启,其他工作都做了,ee7.9.2应该本身就兼容win7的,我现在怀疑我的win7问题,但是我的win7除了驱动外其他都是正版的,驱动会影响此安装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win7下装没问题,不过我先把杀毒等关掉,回头再设定下杀毒排除路径。

有你的没问题坚定了我的意志,决定整我的系统

网友B:
release_highlight里写了win7 home版不支持,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ease_highlight里写了win7 home版不支持,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旗舰版的,还是重装吧,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ease_highlight里写了win7 home版不支持,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悲剧,xp里装2005.3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OK,看出来了:RPWT!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看出来了:RPWT!

不至于这么乐呵吧

网友D:
 每次安装跳到这里,接着安装都失败了,win7家庭版和旗舰版都是这样的,是系统的问题还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安装跳到这里,接着安装都失败了,win7家庭版和旗舰版都是这样的,是系统的问题还是?郁闷。。。。。。。 ...

哎,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