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stackup设置里交换两个层的位置

楼主(2012-05-26):
如下图所示,如何将第四行和第六行交换位置呢?

我目的其实就是想把地层和电源层交换位置,如果重新从头设置之前的电源分割又要重新做。

楼主:
同时信号层需要相互交换位置,否则之前的走线要删掉重新画。

网友A:
在LYR2-PWR1上面建一个电源层,把LY3-GND1的ETCH复制一下(不要复制PIN和via,可以通过调节可视来过滤)然后change 到新建的电源层,确定没问题后删掉原来的GND1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YR2-PWR1上面建一个电源层,把LY3-GND1的ETCH复制一下(不要复制PIN和via,可以通过调节可视来过滤)然后 ...

高,信号层不行吧?!

楼主:
我记得电源和地层有一个要比另一个缩进一定,到底是电源平面比地平面缩进还是地比电源缩进啊?

网友B:
如果你已经分割了,不想动分割,只能在出板文件中把他们给换了。
注意:这样做,以后如果改版的话,没有注意会出问题。

改分割了。要不什么很复杂的事。

电源要比地缩进20H。 H=VCC to GND  layer sp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已经分割了,不想动分割,只能在出板文件中把他们给换了。
注意:这样做,以后如果改版的话,没有注 ...

你这个建议也不错。

看来还是调整原始设计好啊

网友:
    六楼的方法如果涉及要盲孔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电源和地层有一个要比另一个缩进一定,到底是电源平面比地平面缩进还是地比电源缩进啊?

显然是电源相对地层缩进,这就是20H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