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PCB叠层时候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最好布地线?

楼主(2012-05-26):
请教,为什么PCB叠层时候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最好布地线?

网友:
信号层与信号层之间最好用地层隔离

网友:
    TOP和BOT层为器件面,不能保证有完整的地平面,为了保证top和bot走线阻抗的连续性,故在将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设为地层(电源层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