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ayout走线角度

楼主(2012-05-26):
求科普走线时怎样判断是不是走了锐角或者直角的线,图一是不是锐角?图二算不算直角?
图三,图四是一条时钟线,因为有连个连接器共用,不知道下图哪一种走线好一点,时钟信号是从右端那跳线输入的。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网友A:
可以进行优化,尽量不要走以上各种走线。。。

网友:
看它是不是锐角或者直角,你自动导角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两条线不在一个层上,不算锐角或者直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行优化,尽量不要走以上各种走线。。。

是在ROUTER里面利用优化工具进行优化吗?

网友:
第一二中没问题,因为通过过孔走在了不同的层,第三四幅图有问题,一分二必然导致分开的地方阻抗不连续,信号会反射等问题,应该避免

网友:
45度走线是指同一层的走线拐弯的时候变化45度,第1第2图中有过孔,没问题,第4图是常说的Y型或者T型走线,只要阻抗匹配,没问题,第3图属于画蛇添足;
以上所说的是高速线,如果是单片机这类的,连通即可(当然也得看着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行优化,尽量不要走以上各种走线。。。
是在ROUTER里面利用优化工具进行优化吗?

同问。

对于第一、二图怎样优化好较好?或者说画比较好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阻抗匹配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