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不显示螺丝孔是怎么了?

楼主(2012-05-27):
我用板框做的螺丝孔,到了板厂才发现没有,gerber中也不显示,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是有,但他没跟他附加任何钻孔模型,因为它是board cut out  ,和board outline 一样,一般都是由电脑V-CUT加工完成的,所以你出gerber时把board outline 勾选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是有,但他没跟他附加任何钻孔模型,因为它是board cut out  ,和board outline 一样,一般 ...

请问:是在drill drawing出gerber时把board outline 勾选上吗?

因为在 nc drill  出gerber时是无法勾选board outline 的。

网友:
是的 我习惯性地甚至在出CAM中丝印、走线也等都勾选了,如果不习惯的话可用非金属化过孔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习惯性地在出丝印走线等都勾选了,如果不习惯的话可用非金属化过孔代替。

我试了一下,在drill drawing出gerber时勾不勾选board outline 都能看到螺丝孔。
而在nc drill 出gerber时还是看不到。不知道这样做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drill drawing出gerber时勾不勾选board outline 都能看到螺丝孔。
而在nc drill 出gerber ...

我一般都是把镙丝孔做成封装加入到 PCB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