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DA有什么区别?都是模拟量输出的。

楼主(2012-05-27):
PWM和DA有什么区别?都是模拟量输出的。求讨论

网友A:
脉冲宽度调制和数模转换,脉冲宽度调制好像只在开关电源上应用的一种技术吧.

网友B:
楼主指的是哪方面,信号还是电源?
一个脉宽调制,一个数模转换。PWM节能,转化效率高,但成本较高;DA应该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宽度调制和数模转换,脉冲宽度调制好像只在开关电源上应用的一种技术吧.

PWM很多地方用到啊,电机的控制,舵机控制,背光源控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的是哪方面,信号还是电源?
一个脉宽调制,一个数模转换。PWM节能,转化效率高,但成本较高;DA应该 ...

更多地指信号吧,很多IC芯片PWM和DA都有

网友C:
PWM 不是模拟信号,PWM还是数字信号
DA出来的才是模拟信号

网友:
楼主概念没搞清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不是模拟信号,PWM还是数字信号
DA出来的才是模拟信号

确实,PWM是模拟信号,但是很多控制,如电机速度、背光源使用PWM驱动,使用DA控制应该也可以啊,不知道PWM控制这种方式有什么优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PWM是模拟信号,但是很多控制,如电机速度、背光源使用PWM驱动,使用DA控制应该也可以啊,不知道PW ...

PWM 控制的功率管处于开关模式,功耗低
DA控制的功率管处于线性模式,功耗大

PWM 是一种等效平均效果,
另外PWM有高频噪声  而DA则没有
但是PWM抗干绕能力强 DA柔!

网友:
DA成本高,PWM很多单片机都集成在里边的,成本低所以很多控制可以用pwm的就不用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控制的功率管处于开关模式,功耗低
DA控制的功率管处于线性模式,功耗大

PWM抗干扰能力强?求解释?

网友D(2012-09-20):
看来楼主没有写过控制方面的程序,PWM怎么可能是模拟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没有写过控制方面的程序,PWM怎么可能是模拟信号呢?

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机的速度

网友:
没明白楼主意思,PWM和DA字面理解是脉宽调制和数模,这两项应用面广了去了

网友(2012-11-19):
PWM是数字信号。
4 [: m4 E" c; _# DDA输出的模拟信号。

网友:
这两个有半毛钱关系,机理不一样

DAC

DAC

PWM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