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欲下载从速,有时间限制!

楼主(2012-05-27):
pads9.4.1,欲下载从速,有时间限制!
http://kuai.xunlei.com/d/RQSOYWJFZRJH

网友A:
PADS9.4.1较前一个版本,有哪些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4.1较前一个版本,有哪些新的功能?

http://www.mosteceda.com.cn/NewsShow.asp?id=76
PADS 9.4.1 新增功能介绍
介绍

PADS 9.4.1采纳了一些客户建议,非常感谢那些提出建议并提供补充意见的用户。您的反馈给了PADS研发团队一个明确的概念和重要的思路。

新增功能

发布以下新增功能

DFM分析
DFM分析 (由Valor所推行的)是可以在生产和装配之前发现PCB设计所存在的可制造性缺陷的新选项。这一功能不仅可以使设计人员在早期发现可能导致返工的可制造性问题,而且可以让设计人员及时地在设计端修正这些设计缺陷,而不是制造端。从制造业的角度看,在设计平台上检查PCB设计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同时减少工程制造所耗费的时间。
PADS Layout DFM功能实现方法: Tools > DFM Analysis.

导出ODB++进阶选项
该选项现在支持在导出ODB++档案后直接浏览该设计文件,并且可以把ODB++文件与CAM文件进行比较以保证用于制造的文件的质量。如果要使用这一功能必须在导出ODB++文件之前先导出CAM文档。

连接式网络规则
PADS 9.4.1现在支持建立连接式网络规则,对这些网络进行指定规则,然后导入到PADS AutoRouter HSD和Router HSD中。连接式网络规则允许使用一个规则进行指定多条由电阻或者排阻进行连接的网络。设计规则的内容包括长度设定和差分线设定。连接式网络可以用多种方式自动或者手动定义。使用连接式网络设定就可以在计算一整条网络的时候将这些零件计算在长度之内。(功能含在进阶规则模块之内)

跟随布线
跟随布线是PADS Router中的一项新功能。指令可以在交互式布线模式中的鼠标右键“follow”进入跟随布线模式。它可以选择其他走线,铜皮,板框或者线的禁止区域进行跟随或者环绕。选择跟随物件,然后点击起始点,该物件的外形会立刻变成被环绕的对象,并且在跟随过程中严格执行间距规则设定,再次点击可以终止跟随模式。跟随布线模式默认情况下是使用圆弧跟随的,若该选项被关闭,则会用直线代替圆弧。

更新Altium Design设计导入PADS Layout
PADS9.4.1现在支持Altium Designer7.1(Summer 08)在内的之前的版本设计档案的导入,并更新导入对象:板层结构,槽型/方形孔,圆方形焊盘,连接铜皮的导线。

2D Line抓取点位置
在PADS Layout中创建或修改图形外形的时候,可以让鼠标指针自动抓取所选对象的点位。这些对象的点位包括:拐角,中心点,圆或圆弧的中心,线与线的交汇点,扇形的中心,元件的原点,PIN脚和过孔,并在Option对话框中控制每种抓取功能的开关。同样支持PADS Layout其他功能,如快速测量,设置原点,添加或移动零件,孔。如果此项功能有打开,则优先于抓取格点功能。

2D Line Styles
PADS 9.4.1添加了新的2D 线绘图形状,可在PADS Layout 里完全实现此功能,在PADS Router中只能显示。设计中可定义5种2D线形状,然后显示其中一项。同样PADS的库也支持这种新的2D 线样式。

PADS Router的查找功能
PADS Router中新增了Edit >Find功能,和PADS Layout中的Find 功能类似。此功能可用来查找多种对象并对他们进行高亮,取消高亮,旋转90度,翻面,顺序移动。翻面和移动操作只能针对元件,且是对每个元件进行操作,例如每个元件只能围绕自己的原点翻面或旋转。

进阶PADS License设定
PADS Layout, Logic and Router提供了模块授权的选择功能,他可以在Installed Options对话框设置,这样用户就能在复杂的授权环境中选择所需的授权模块,例如:你有一个授权包和一个系列授权模块,之前的版本可能会调用授权包里的所有功能,以至于其他用户无法使用其余授权。
最新的授权管理机制可以允许用户选择调用授权包中的某些模块,而其余的模块其余的用户仍可以使用。
如需配置模块授权需要进入Help>Installed Options….点击Suite Configuration按钮。选择“Control Suite license checkout and select from the following list”复选框,勾选允许使用的授权模块就可以使用此功能。

打断拐角命令
PADS 9.3.1中开始添加了打断命令,现根据用户的反馈加以更新。PADS9.4.1可以在图形的拐角处打断线条。选中整个Shape,“explodes”命令就和原先的打散命令是一样的。

颜色设置—可直观看到改变
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的颜色设置对话框中加入了“Apply immediately”复选框,当对设计进行颜色改变时,点击Apply工具即可看到变化。这个对话框可在绘图模式下开启,这样就使更改颜色的设置更快捷和方便。

自定义中选择语言
PADS 9.4.1中支持日语,巴西葡萄牙语。在用户自定义选项中添加了下拉选项可供用户选择界面语言。包括:英语,日语,巴西葡萄牙语。转换之后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PADS Logic — 选中多个零件进行改变Part Type
PADS Logic中可以选中多个元件进行更改Part Type。在Part Properties和Part Type Label Properties对话框中实现此功能。Change Type按钮在多选时也不会显示为灰色。Change Part Type工具重新进行设计,选择Gates,选择Parts都可通过Apply Update To工具实现。

安装信息
PADS 9.4.1是一套完整的安装版本,与现在使用者所使用PADS 9.3的零件库跟格式都相同,但在ASCII格式上有所改变。而Logic格式与PADS9.3相同。安装路径预设为:C:\MentorGraphics\94PADS。PADS 9.4.1并不会覆盖之前的PADS版本,建议您应该备份您现有的PADS设计与零件库,然后再进行安装PADS 9.4.1。详细的安装指示与兼容程序,您可以在CD的 \release_documents\看到相关的说明文件。

网友:
是否带有破确方法

网友:
新功能是不是都要在ROUTER下实现,要是LAYOUT下能用就好了!

网友(2012-07-12):
    哥!共享安装文件吗!

网友:
    下不了啊

网友:
    谢谢lz,我已经用雷下了,不知是否有破解文档在里面。

网友:
    怎么我下不了的!

网友:
    下载了  但是不知道是否有破解文件

网友:
    我已经用迅雷下载了,也安装了,没有破解文件,下载了两个破解文件破解时都提示“错误:命令行参数无效”,是我安装错误吗,还是破解文件不对啊?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2012-09-14):
    楼主真是好人,能下载,
Crack参考其他大虾的,链接如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Pads9.4

网友:
谢谢楼主,你是我们的救星

网友:
谢谢,先下载,再试一试。

网友:
为了用PADS新版本,我要泡这个论坛,和大家交朋友,挣积分,谢谢你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