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2-05-27):
DC原理图中的电源(比如1.5V,3.3V)在不同页,转换到EE后,有的电源被重命名为1.5V_1,3.3V_1了,怎么回事啊?万分感谢

网友:
设置成global signal。
# J6 i2 v( l) v就是那个小地球里面设置。

网友:
搂主要说明是不是pin,还是普通的电源symbol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楼正解,在导入PCB后要查看有没有网络没有全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