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Allegro飞起来 之 Allegro学习问答帖

楼主(2012-05-27):
有什么疑问,请跟帖说明!

大家一起来学习allegro!!!

-------------------------------------------

开这个帖也有几天了,希望有更多的深层次的问题。

不管是软件,PCB处理,还是一些信号方面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新手学什么版本合适?买什么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什么版本合适?买什么书合适?

新手还是看看于博士的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什么版本合适?买什么书合适?

哪个版本都可以,学会了。其它都很容易上手。软件的操作思路没有变。

书的话,我没有买过一本allegro书。看视频熟悉allegro流程,以后的问题基本上,网上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有个在身边能指导的话,就很容易学习了。

如果硬是要说的话:周润景  《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原理图与PCB设计》
                               于博士  《 Cadence SPB 15.7工程实例入门 》

网友B:
为什么已经有silkscreen top/bottom,还要用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信息?
直接用silkscreen top/bottom输出光绘不行吗?

网友:
    神马书都是浮云,做项目最实在,一个项目下来,啥都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已经有silkscreen top/bottom,还要用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信息?
    直接用silkscreen ...

    出光绘的时候不用会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的哈,器件的位号丝印是器件封装中自带了的

网友D:
    有基礎的直接上上海庫源電氣的官方視頻。於博士的視頻合適一點LAYOUT基礎都沒有的人。。於博士的視頻講的太細太囉嗦了---個人感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出光绘的时候不用会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的哈,器件的位号丝印是器件封装中自带了的

我知道画封装的时候,已经添加了丝印信息
但是我看于博士的视频,在整理丝印信息那一集,他说要用这个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功能生成丝印,我就是奇怪,既然元件本身已经有了silkscreen_top/bottom,为什么还要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这个功能具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已经有silkscreen top/bottom,还要用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信息?
    直接用silkscreen ...

出gerber时,选丝印。
可以用: silkscreen top(bottom)
            assembly top(bottom)
也可以用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画封装的时候,已经添加了丝印信息
但是我看于博士的视频,在整理丝印信息那一集,他说要用这个ma ...

auto silk的作用,
它能让其它很多层的信息在一层autosilk中集中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gerber时,选丝印。
    可以用: silkscreen top(bottom)
                assembly top(bottom)

明白了,也就是silkscreen_top/bottom也可以作为生成光绘的丝印层
    我看教程到那里,还以为不行,所以有疑问
感谢飞扬的帮助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吧PADS 和99的库完美转换成allegro的,丝印和焊盘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吧PADS 和99的库完美转换成allegro的,丝印和焊盘都不变

allegro封装中的概念,其它软件中没有。

    应该没有完美转换方法了。反正我不知道了。

    应该还是要自己来改正了。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使用批处理的方式破解,按照论坛里面的方法,切换licens  文件,试 了一次,15.7 正常,16.3 又不能用,再试一次,导致两个版本都无法启动,提示如图所示,我再用360 卸载15.7的 故障依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两个版本装一个电脑上 ,电脑装了PADS9.2和2005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不能同时使用,可以切换使用,可在环境变量中 CDsROOT项 指定16.3目录,或者15.7目录 分别执行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基礎的直接上上海庫源電氣的官方視頻。於博士的視頻合適一點LAYOUT基礎都沒有的人。。於博士的視頻講的太 ...

上海庫源電氣的官方視頻是ORCAD的还是Allegr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 ...

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庫源電氣的官方視頻是ORCAD的还是Allegro的?

ORCAD及ALLEGRO都有。你去官方論壇裡邊去找。。。。。。。。。。我的全套都下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 ...

你装的软件这么多。

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软件,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软件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 ...

    你遇到的跟我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cdsroot   装一个盘的祸

楼主(2013-04-08):
    我又回来了。

这个帖子继续维护。

    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来交流。

网友(点评):
支持下,不能沉下!。

网友F:
    我是用的16.5版本的软件,现在导入网表带警告但是成功了,可是去摆放元件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放置不了。查看手动的预览却看不到任何原件。我个人估计是没有添加PCB库进工程,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添加。希望高手指点,如果不是库的原因,请指教

网友:
    要学习ALLEGRO还是先买本书回来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的16.5版本的软件,现在导入网表带警告但是成功了,可是去摆放元件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放置不了。查看 ...

“可是去摆放元件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放置不了”

库文件要齐全。

你可以试着手动拿器件,看命令行,出现什么样的提示,然后才能确定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已经有silkscreen top/bottom,还要用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信息?
直接用silkscreen ...

    可以不用用manufacture|auto silkscreen生成丝印信息。我出GERBER时,直接使用REF DES的SILKSCREEN_TOP/BOTTOM和PACKAGE GEOMTOTRY_TOP/BOTT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 ...

    这个问题是文件丢失,重新找一个来就行了。

网友:
    《Cadence印刷电路板设计:Allegro PCB Editor设计指南》这本书也挺不错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有没有人有16.3的RF-pcb模块画过拐弯的微带线   我尝试的结果是新建一个板子才能画拐弯的微带线  直接打开一个板子画不了拐弯的微带线

网友(2013-07-27):
楼主啊,这里帖子怎么停了,怎么提高布差分信号线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 的系统 今天 装了16.3 的软件,16.3 可以用,导致原来装的15。7不能使用,两个软件都装在D盘,同样 ...

在开始-程序里面找到这个版本切换软件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切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