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延长线

楼主(2012-05-27):
各位高手,有个问题想请教 一下啊,我们这边做的一个小项目,想把摄像头引出来,意思就是摄像头跟主板的距离是大概有60-80厘米长,摄像头是800万像素,摄像头工作频率是60MHZ,摄像头工作电压是1.8V,电压太低衰减比较严重,不能传输那么远,听说貌似需要做个 信号转接板 来保证信号不衰减。我不会啊,大伙看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谢谢!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800W ? 你的意思是处理芯片和sensor距离60-80cm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估计是不行的吧。

楼主:
就是需要延长一下摄像头的信号传输

网友:
应该不行,这么长的线,信号传输得不到保证!!!

网友:
如果你的传输线是MIPI,或者YUV我估计是不行的,如果是处理好了 通过USB倒是没问题。

楼主:
USB的像素一般很低啊

楼主:
传输线是MIPI或者YUV为什么不行啊,怎么个说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