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层灌铜不了,哪位高人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2-05-28):
如附件所示,顶层灌铜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人帮帮忙。
另这是我的第一个LAYOUT,是不是做的比较烂,评论指点一二。

039 copper error.zip

网友:
1你顶层没有选择网络,2你设置了两个顶层。3要增加过孔到顶层。

网友:
顶层铺了两次地,删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把覆铜线宽  Width 改为10mil   就可以了如图

网友:
顶层铺了两次地

楼主:
依照4楼的设定后能正常灌铜,谢谢!
怎没有高人指点一下LAYOUT的不足之处,怎样优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