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28):
设置略过,我在最终simulate时,DQ与DM信号电平差别很大,DQ最大电压约为1.6V,而DM为1.85左右,ODT都是开启50ohm情况,而且我用同样模型在SQ中跑过,不是DQ与DM模型导致。

请问下,sigrity中有哪些设置会导致这种现象?(VRM用的是非理想电压,只是考虑transmission状况)

PS:加载IBIS模型后,再打开数据,加载模型会有问题,如Pullup/down,clampup/down的设置值没有了。要把IBIS换个路径重新加载才可以。这个问题有知道的兄弟也帮忙回答下。谢谢。

楼主:
好了,第一个问题知道了。主要是有些数据线加载IBIS模型后并未产生正确的B调用。

网友(2022-08-29):
楼主,能否板具体操作贴出来一下,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