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的一些用法

楼主(2012-05-28):
本人初学pads,对pads的一些用法有些疑惑,本人要画一些触摸屏上的FPC,有以下问题:
1.pads用总线布线模式时能否走圆弧?或者用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在布一组线的时候讲所有拐角走成圆弧?
2.在padsl ayout种不能想protel那样直接添加并编辑焊盘然后修改网络,是不是非要制作一个元件并画好PCB Decal然后在pads
   layout的ECO模式里添加元件和网络?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因为我只是想能直接添加焊盘然后将焊盘做成金手指并加网 络。
3.FPC的金手指也可以在库里做好然后再PADS LAYOUT 的ECO模式中添加,但是因为需要画的不同的FPC的金手指分布可能不会一样,这样每画一次一次就要做一个是不是很麻烦?还有只做好一根金手指的元件然后在每一个FPC上依FPC的金手指的分布摆开?
4.如果需要做的金手指需要TOP和bottom层都有并且两层加过孔连接起来,那这样在PADS logic中画的CAE封装只有一个管脚,而在PADS LAYOUT中画的PCB DECAL有两个引脚这之间会不会报错误或者警告之类的?

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走总线时右键add arc
2,不能在layout界面直接编辑焊盘,修改网络必须进ECO(或者网表重新导入),因为这样更严谨,防止出错。
3,建议将金手指做成一个整体封装,不同封装当然要再画一次,但你也可以直接在以前那个上改,但这样很容易导致封装库混乱。金手指你一个一个做的话也行,将多个设置栅格等间距排列并利用align功能调整,做成一个整体就利用step and Repeat功能排列各PIN间距。
4,会报错,所以在画CAE时画两个,或者偷懒ECO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走总线时右键add arc
2,不能在layout界面直接编辑焊盘,修改网络必须进ECO(或者网表重新导入),因为 ...

谢谢。

1.pads layout在总线布线时右键没有ADD arc吧?只有布单个网络时才有,或者是布玩后把每个拐角拉成圆弧,但这样岂不是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