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两个PCB文件可以做成拼板吗

楼主(2012-05-28):
如题,就是想把两个不相同的PCB拼在一个板块里,试问可以这样做么?

网友:
可以的   但是板厂会收取比一个板子贵   比两块板子便宜的价格

网友:
如果层叠一致的话 还好,否则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
要是板厚、镀层工艺。。。。都一样的话,是可以的,可以节省费用和时间

网友:
可以拼板。。。在ECO模式下可以。。。

网友:
可以 同3楼 最好叠层一样

网友:
也许打样板的时候便宜些,做大货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