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 cut out 问题

楼主(2012-05-28):
这个是挖了一块铜的。 效果,
但是板厂给我做出来的是。两个焊盘给上了绿油,请问是谁的错。我怎么改 ?

网友A:
如果是你出的GERBER,那就是你的错,如果是板厂出的,那就是板厂的错。归根结底还是你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出的GERBER,那就是你的错,如果是板厂出的,那就是板厂的错。归根结底还是你的错。

都怪自己。

楼主:
我出的gerber,但是在solder mask top里面看到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的gerber,但是在solder mask top里面看到是有的。

如果在 Solder Mask TOP 確定有,那就是 PCB 板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