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差分线仿真怎么仿?

楼主(2012-05-28):
    我用HyperLynx仿真得到的差分线输入端和输出端波形分别如附件所示,不知道怎样才算合理,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出现眼图就OK了 你这个肯定有问题 阻抗不匹配

楼主:
    我的差分线的线宽线距都是6mil,差分线及同组差分对的长度差都在40mil以内,阻抗应该是匹配的。我就用PADS中的HyperLynx设置了输入和输出端的电平等,就得到上述波形,请问楼上大哥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啊?

网友:
    只看接受端波形。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了,我没有设置阻抗匹配,我把各端阻抗都设成单端50欧姆,就是眼图形状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7-11-14):
    差分仿真眼图很小怎么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