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通孔为什么不直接连接地呢

楼主(2012-05-28):
这个通孔是连接到地的,但在地层却不会自动连接,请问下大虾,为什么啊?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应该是规则设置有问题吧,你修改下覆铜时同一网络连接方式,不要改成不连接的,然后重新覆铜应该就没问题了,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规则设置有问题吧,你修改下覆铜时同一网络连接方式,不要改成不连接的,然后重新覆铜应该就没问题了 ...

LS正解,还有可能是你覆的铜不是GND网络的

楼主:
二楼说的对,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