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密度的BGA要如何走线

楼主(2012-05-28):
本人是至尊新手一枚,现在要layout K4281633G这块SDRAM,pad与pad之间的实际距离只有0.35mm,如果走6mil的线与pad的距离只有3mil,改小线宽是否会影响通信。如果在斜对角的pad之间打过孔从其他层走线,pad与过孔的安全距离也不够,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走这种高密bga

网友A:
BGA区域可以走5mil线,线与Pad间距4mil,间距3mil太小,过孔也可以相应减小尺寸。具体还要看PCB厂家的制作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区域可以走5mil线,线与Pad间距4mil,间距3mil太小,过孔也可以相应减小尺寸。具体还要看PCB厂家的制作工 ...

谢谢啊

网友:
2楼说的对,BGA区域走线可适当窄些,但仅限于BGA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