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原理图导入到PCB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当我从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格导入PCB封装后,有些元件的电气连接性显示不出来~求帮助~

网友:
你确认一下你在原理图中元器件库的引脚定义是否和PCB中元器件库的引脚定义是否匹配。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和封装是否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