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5仿真参数设置

楼主(2012-05-28):
请问一下高手:
一直迷惑仿真设置中的1,2,3三个地方该怎样选择?
选与不选对仿真的结果好像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
    需要选择么?一向是默认的值不改动

网友(2015-02-12):
    你好,可以发个 siwave v5 crack给我吗?邮箱是 maxswellyqp@126.com,我用 siwave v5,总是仿真到 30%就停了,怀疑是没破解好。我的系统是 xp 32bit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