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 Wizard 无法生成allegro封装

楼主(2012-05-28):
在用LP  Wizard生成allegro封装时,在PCB Editor中没有任何东西

命令行中有下面的提示

最后报错

想问一下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解决了  版本的问题  先前用的是16.5的 不行   改用16.3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创建库的时候,吧allegro的路径指向你要生成封装的那个地方,这样就不会报错,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