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M1084达不到5A问题???

楼主(2012-05-29):
板子需要达到5V5A,用BM1084_5.0和BM1084-ADJ都达不到5A,我是输入12V DC,输出串联电流表和大功率滑动变阻器来测,发现想保持输出端有5V,但在3A多时就跳到2.5V,不能保持5V输出了,问下用过BM1084的帮我解答下

网友:
大电流的情况下,线损比较明显,你可以直接在DC或者稳压器直接用很粗很短的线飞到BM1084的输入口看看压降。

网友(2013-05-22):
还要看看1084本身发热是否过大,1084虽然有5A,但限于功率,到一定电流数就会保护。你12入,5V5A出用DCDC比较适合

支持這個推論!(12V - 5V) x 3A = 21W,天啊~散熱片要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