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M1084达不到5A问题??

楼主(2012-05-29):
板子需要达到5V5A,用BM1084_5.0和BM1084-ADJ都达不到5A,我是输入12V DC,输出串联电流表和大功率滑动变阻器来测,发现想保持输出端有5V,但在3A多时就跳到2.5V,不能保持5V输出了,问下用过BM1084的帮我解答下

网友A:
散热有没做好,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有没做好,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了?

确实很烫,IC下打了很多阵列孔了

网友B:
没有效率100%的IC,1084效率也才不到80%(芯片本身也会有功耗的),所以你用5A的芯片驱动足足需要5A的负载肯定是不行的,负载很大热量很大的时候需要使用散热片的,PCB那点儿面积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输入12V 输出5V  压降7V  电流5A  那么IC上的耗散功率是35W  那你可以算下芯片的温度了  1000℃以上?

网友:
所以不可能达到在12V输出5V 电流5A

网友:
你尝试把输入电压改到7V

网友:
不能小于6.5V

网友:
输出电流应该会增大

网友C:
输入12V 输出5V  压降7V  电流5A  那么IC上的耗散功率是35W  那你可以算下芯片的温度了  1000℃以上?所以不可能达到在12V输出5V 电流5A 你尝试把输入电压改到7V  不能小于6.5V  输出电流应该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效率100%的IC,1084效率也才不到80%(芯片本身也会有功耗的),所以你用5A的芯片驱动足足需要5A的负载肯定 ...

我是输出串在外面的滑动变阻器上,调到1欧姆多测得,还不敢连在PCB上,怕烧坏芯片,不知道这样测合不合理?其实不需要5A,能到达4A就不错了,现在在3A就不稳定,感觉它的PDF资料是骗人的。
你的意思是测试方法不对还是散热问题?还是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12V 输出5V  压降7V  电流5A  那么IC上的耗散功率是35W  那你可以算下芯片的温度了  1000℃以上?所以不 ...

果然比较稳定了  就是7V左右电源不容易取

网友:
其实根据你的输入输出电压及电流要求   更合理的选择是DCDC电源  但是成本会有较大的提高

网友:
12V 转5V是很正常的,7V的确很难找到,所以如果你的负载电流真的很大的话,改用负载能力较强的DC-DC吧,效率远高于LDO。

别人与其做一个7V电源,那为何不直接做一个5V的电源呢,浪费嘛 ……

网友:
另外,ADJ电阻换大点,不然消耗的电流会比较大的!

网友:
改用DC-DC吧
3 X( u& w* i: ?$ O4 q线性这么大电流和压差,是不合理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的电源,楼主应该选用开关类电源,线性类电源效率太低,且带载能力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