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16.5和ansoftlink 互联 破解

楼主(2012-05-29):
请高手帮忙指点,在allegro16.5中,我安装的anlinks4.2 allegro 菜单没有任何变化。
如何才能在allegro16.5中互联ansoftlink呢?请帮帮忙!

谢谢!

网友:
你还需要安装Integration_Installation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8030-1-2.html

楼主:
谢谢!但这些对allegro16.3都是没问题的,但对16.5就不行!

网友(点评):
晕,我是用的16.3,没有看清斑竹说的是16.5.呵呵

网友A:
装ECADTranslators 5.0,然后就有了,路径指向Cadence的设置目录就可以了,但有个BUG,用PCB_Editor的designer画封装时,选右边的菜单会跳出错误,版本换成si designer做封装就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ECADTranslators 5.0,然后就有了,路径指向Cadence的设置目录就可以了,但有个BUG,用PCB_Editor的desig ...

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安装了ecad 6.0(是最新的6.0哦),bug依旧,而且,用sigxplorer没法提取拓扑

网友(2012-08-31):
按帖子中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ghlight=ansoftLinks的指导,把16.3改为16.5就OK

网友(2012-10-26):
补充一下,16.3和16.5菜单不一样,特别是使用SPECCTRAQuest时,要换specctraquest.men

网友(2015-03-26):
    哎 感觉都没有正规的解答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