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分割电源层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2-05-29):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AD中分割电源层的基本步骤是什么,本人的步骤是:先选取要切割的层,然后点击“工具”-Split planes-Rebuild split planes on current layer,,然后是“放置”-走线,然后就开始分割了,但是分割时线条是灰色的,而且试了几次也不能正确分割,为什么呢?

网友:
切换到要分割的层,直接P L 划线就行了,不过记得区间要封闭

一语中的!
意言简意赅!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选择的内层是否为plane层即内电层,然后在切换到要分割的内电层直接放线line,主要不要放置导线。另外你放置内电层的隔离线时,放置线的颜色跟此内电层的颜色一致。画完封闭的区间指定网络即可

一语中的!

楼主:
我是先给地线铺铜,然后再分割,,是不是错了啊

网友:
分割内电层跟覆铜不冲突的

网友:
估计兄台可能还没有搞清分割内电层是怎么回事吧!!先GOOGLE一下,为什么要分割及正片的做法,还是做成负片的做法,这样完之后,你就非常明白了。。。。
还内电层分割会不会对你的布线的阻抗有影响??具体看自己的参考层要怎么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