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电源芯片下面焊盘如何设计更有助于上锡

楼主(2012-05-29):
现在用到的这款DCDC,之前发热量很大,现在要改板。芯片的FAE告诉我说芯片肚皮下面要上锡,即芯片的肚皮也需要焊接。现在肚皮上面的焊盘我想到了这样几种方式,请问哪种在实际生产中,更容易上锡???或者是效果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网友:
C  C的中间Pad是不是方的不是正中间?

网友:
露铜增加接触面,导热就快
铜皮增加散热速度
在旁边加多点通孔,把热导到内层和另外一面铜皮上

网友:
铜皮按A图中的方式画,且通过一定数量的过孔与内层和底层的铜皮相连。
顶层铜皮要开窗处理。钢网则要按C图处理。
可以参考一些TI的电源芯片的DATASHEET,一般都写明了散热铜皮的面积,开窗的大小,过孔的大小和数量。

网友:
你这个DC-DC是点锡膏过回流焊接吗?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  做焊盘就做成一个,不过过钢网就要分开!

网友:
在中间盘上打孔,旁边也打孔,底层也开窗。有助散热

网友:
参考芯片datasheet所建议的覆铜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