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中如何只隐藏shape

楼主(2012-05-29):
allegro PCB Editor中如何只隐藏shape,保留cline?

网友:
目前应只有16.5的版本才行呢。

网友:
如果shape在走线层并且具有网络是没办法和etch区分显示的,如果在plane层,在visibility控制面板里面讲plane层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讲铜皮只显示边框,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_fill\ "no_shape_fill"

网友:
在颜色设置选项里面调整SHAPE的透明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