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元件可见性

楼主(2012-05-29):
怎么设置将top层的元件在其他层是看不到的

网友A:
关闭元件的丝印,pin,assembly,place_bound这些元件信息之后表贴元件在其他层就看不到,但是直插元件还是可以再其他层看到元件的pin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只能实现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元件的丝印,pin,assembly,place_bound这些元件信息之后表贴元件在其他层就看不到,但是直插元件还是 ...

我的意思就是表贴元件   这怎么这么麻烦  表贴元件在其他层不就应该看不见的吗   你说的那样 在自己的层也看不见了吧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表贴元件的pin的话是很简单的,visibility里面要显示哪层就点那层把其他的关掉,

网友A:
如果你想把整个元件的所有信息只在top层显示在其他层不显示,要用view-color view save保存调整好的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把整个元件的所有信息只在top层显示在其他层不显示,要用view-color view save保存调整好的视图

谢谢!

网友B:
试了,为啥什么都没有显示,还提示了错误,还要db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为啥什么都没有显示,还提示了错误,还要db检测

要在color里一层一层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