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打开Logic的原理图

楼主(2012-05-29):
如题,Logic可以orcadorCAD,但反过来可以吗?谢谢

网友(2020-03-06):
试试看   学习一下

网友(2012-05-30):
都这么搞的

楼主:
我还没试,呵呵,只是感觉logic分配PCB封装时很麻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批量的填入封装的呢?好像是只有填入一个,系统会自动问你要不要更新同一类型的元件,只能是这样搞吗?有没有像ORCAD里那样----CTRL+E就可以很方便了

网友:
不行啊,失败了

网友:
按方法弄了下。不好弄啊,老是出错。估计真的要POWER LOGIC4.0的才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