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露出铜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29):
PT13,PT9是除绿油的铜皮,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测试用的?

网友:
在地之间 电源之间做这样的处理 猜测是
1、测试点的功能
2、单点接地
3、隔离电源(0 ohm电阻功能)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感觉是当测试点的。

网友:
这里的作用是做 测试点

网友:
做测试点吧

网友:
嗯,测试用!!!

网友:
0R电阻的作用。

网友:
觉得也是测试用的

网友:
相当于0R电阻,比0R电阻好的是,只要一坨锡就可以把它联通,这样就不用到处找0R电阻了,锡线遍地都有。

网友A:
可能是测试用 可能是增大电流 因为到时候在焊盘上上大面积锡的话可以增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试用 可能是增大电流 因为到时候在焊盘上上大面积锡的话可以增大电流

不仅如此,应该还有附近有热源。同时借助这些裸露的铜线用来辅助散热

网友:
测试点或者一个元件的备用焊接点

网友:
辅助散热

网友(2013-02-27):
下面那个应该是整个地连起来(数字地和另外一个地)的地方,用0R或者磁珠都行,看谁的效果更好。
后面那个电源应该要求要高一些吧,比如纹波不能太大,不能要有太多噪声,否则会对性能有影响。

网友:
接地点 主板与外壳 屏。。。的接地

网友:
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用磁珠或0Ω电阻
散热,增大可通过的电流

网友:
一般都是做测试用,就像测量电源的转换效率,需要测量输入电流的时候,就要在这个点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