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设置移动元件时吸附鼠标上?

楼主(2012-05-29):
1,移动元件、过孔、丝印时非要一直按着左键很累,有时掉错地方很难选中,如何设置?
2,J+C查找元件时虽然找到了但没有高亮?  selection颜色已经设置了
3,大家走线时是点走线图标还是左键interactive routing或者P+T?
4,  元件位号和元件丝印边框都在top overlay  如何单独显示?
我是pads转过来的,谢谢解答!

网友A:
1.使用快捷键M+M就能快速移动器件过孔和丝印了。
2.这个功能的高亮还没用过,不过使用J+C查找器件以后鼠标会定位在查询器件的位置。
3.个人使用了自己设置的快捷键Insert走线。
4.Shift+S为AD里面单层显示的快捷键,单层显示以后你可以随意选择你想看的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快捷键M+M就能快速移动器件过孔和丝印了。
2.这个功能的高亮还没用过,不过使用J+C查找器件以后鼠标 ...

谢谢你的回答!
我元件和过孔这样移动很好,就是元件位号的丝印还是没吸附鼠标上,你的insert是如何设置的呢
单层显示很不错,主要是走线时位号到处就是很乱,要隐藏,但把元件边框隐藏了,有什么办法单独显示?

楼主:
insert的这个我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元件和过孔这样移动很好,就是元件位号的丝印还是没吸附鼠标上,你的insert是如何设置 ...

不会吖,我的器件位号的丝印这样移动都能吸附在鼠标上呢。
快捷键的设置如下图:

你可以在右边框体中将自己想要设置的功能设置快捷键就行了,你设置的快捷键必须和默认的没有冲突哦。
至于最后说的想单独隐藏元器件位号的话在:

如图,将图中string选项中选择Hidden这样就OK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吖,我的器件位号的丝印这样移动都能吸附在鼠标上呢。
快捷键的设置如下图:

都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