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电路仿真报错,请教原因?

楼主(2012-05-29):
R_R1         N14494 N14551  10 TC=0,0
C_C1         N14551 N16867  100uF  TC=0,0
C_C2         0 N14551  47nF  TC=0,0
C_C3         N14643 N14647  10uF  TC=0,0
C_C4         0 N14702  2.2nF  TC=0,0
R_R2         N14959 N14702  10K TC=0,0
C_C5         N16633 0  10uF  TC=0,0
V_V2         N14959 0
+SIN 0 50mv 1k 0 0 0
V_Vbias         N14921 0 5Vdc
R_R6         N16867 0  47K TC=0,0

**** RESUMING bias.cir ****
.END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494.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643.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647.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6633.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494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551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643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647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6633 is floating

楼主:
是哪里的问题?请教给位高手

网友:
我照抄一遍您的電路圖並無問題 , 可以跑出波型.
可能是您的電路圖在繪製時出問題吧!
我把我的整個 Project 打包上傳給您試試看.
我是用 V16.5 做的

楼主(2012-06-28):
你好,procomm1722
你的LM386库软件从哪里调出来的?

网友:
網絡上找到的

* lm386 subcircuit model follows:

************************************original* IC pins:     2   3   7   1   8   5   6   4
C pins:     1   2   3   4   5   6   7   8
*              |   |   |   |   |   |   |
.subckt lm386 g1  inn inp gnd out  vs byp g8
************************************original*.subckt lm386 inn inp byp  g1  g8 out  vs gnd

nput emitter-follower buffers:

q1 gnd inn 10011 ddpnp
r1 inn gnd 50k
q2 gnd inp 10012 ddpnp
r2 inp gnd 50k

ifferential input stage, gain-setting
esistors, and internal feedback resistor:

q3 10013 10011 10008 ddpnp
q4 10014 10012 g1 ddpnp
r3 vs byp 15k
r4 byp 10008 15k
r5 10008 g8 150
r6 g8 g1 1.35k
r7 g1 out 15k

* input stage current mirror:

q5 10013 10013 gnd ddnpn
q6 10014 10013 gnd ddnpn

* voltage gain stage & rolloff cap:

q7 10017 10014 gnd ddnpn
c1 10014 10017 15pf

* current mirror source for gain stage:

i1 10002 vs dc 5m
q8 10004 10002 vs ddpnp
q9 10002 10002 vs ddpnp

* Sziklai-connected push-pull output stage:

q10 10018 10017 out ddpnp
q11 10004 10004 10009 ddnpn 100
q12 10009 10009 10017 ddnpn 100
q13 vs 10004 out ddnpn 100
q14 out 10018 gnd ddnpn 100

eneric transistor models generated
* with MicroSim's PARTs utility, using
* default parameters except Bf:

.model ddnpn NPN(Is=10f Xti=3 Eg=1.11 Vaf=100
+ Bf=400 Ise=0 Ne=1.5 Ikf=0 Nk=.5 Xtb=1.5 Var=100
+ Br=1 Isc=0 Nc=2 Ikr=0 Rc=0 Cjc=2p Mjc=.3333
+ Vjc=.75 Fc=.5 Cje=5p Mje=.3333 Vje=.75 Tr=10n
f=1n Itf=1 Xtf=0 Vtf=10)

.model ddpnp PNP(Is=10f Xti=3 Eg=1.11 Vaf=100
f=200 Ise=0 Ne=1.5 Ikf=0 Nk=.5 Xtb=1.5 Var=100
+ Br=1 Isc=0 Nc=2 Ikr=0 Rc=0 Cjc=2p Mjc=.3333
+ Vjc=.75 Fc=.5 Cje=5p Mje=.3333 Vje=.75 Tr=10n
f=1n Itf=1 Xtf=0 Vtf=10)

.ends
*----------end of subcircuit model-----------

网友:
LM386,的库资料,收集了、。谢谢。

网友(2012-08-01):
有些库的模型是不是比较难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