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一般仿真都仿哪些内容啊?

楼主(2012-05-29):
做了两年的PCB,但从没做过仿真呢,最近心血来潮,想学习下仿真方面的东西,但又不知道从哪入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我也了解一点点关于仿真的东西。。。仿真模型很难拿到,这是不是说做仿真就必须先要去学习做模型啊?
另外,一般的模型(像过孔,电容,电阻,电感)我们一般用什么软件来做呢?Spice吗?
如果我打算尽快在仿真这块入门的话,我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学习计划呢?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用 PSpice 吧 , 一般該有的都有了.

网友:
个人建议:先看理论,看完一两遍后,寻找一种软体(HL/SQ等)进行学习并仿真。最初不要太在乎精度,主要是学会流程、学会分析问题、了解buffer模型,在结合理论学习。
以后自己再边看边学、边理思路吧。

网友:
理论都应该看那些呢,信号完整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PSpice 吧 , 一般該有的都有了.

Pspice好呢?还是就是spice呢?我听说好像spice是最根本的吧?一般PCB仿真用Pspice很多吗?

网友:
看你想要知道甚麼? 電路功能找PSpice , IC 或 SI 可以學習 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