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怎么设置层显示的优先级

楼主(2012-05-29):
    各位大侠,怎么设定颜色显示的优先级,比如两层板,我想随时切换,一会top层在上 一会bottom层在上,就像pads的F4功能一样!!

网友A:
    命令时,右键-->swap,也可设置为快捷键,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时,右键-->swap,也可设置为快捷键,更方便

    大侠,再指教一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顶,同问。每次把位号图放到最前面,一拉线它就被焊盘覆盖了。

网友B:
    在options下面选择etch,再选择相应的层。该层就是显示最优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ptions下面选择etch,再选择相应的层。该层就是显示最优层了

    十分感谢,对这个软件太不熟了,学了一个月了,惭愧啊